关于COMS电池没电的问题

楼主(2010-12-04):
今天接到一台HPV3000的机器故障是:加电不亮,
       电流加电跑到0。54左右不动了,不掉电,看这个样子CPU供电什么的应该是已经出来了,难道是没CPURST,因为我想有证据再干北桥或南桥,这之前已经拿风枪吹过了,无果。
      用假负载测试北桥的AD线灯是亮的,用内存的打阻卡打阻也正常,因为没有图纸也没有去查CPURST,正在那纠结,这时正好同事把COMS电池拔下来了,再加电,哎电流有跳变了,插上屏哎显示正常了,最后测COMS电池,是1。3左右,电池是没电了,换电池故障修复。。(我知道有些机器像SONY,和方正R350的机器COMS电池电池电量低不触发)
   但我不明白的地方:COMS电池是供给南桥PM的也是系统时间的,即然能触发,为什么到了0。5左右却不动了呢,这是什么原理理论呢,难道COMS上电后还有其它的用处???望请高手解答一下,,小弟想知道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
CMOS电池主要给32.768KHZ晶体振荡器电路供电的,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时间晶体;其实实时时钟是一种低频时钟,为南桥内部的低频电路提供工作时钟的。这因为如此,才会引起不触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