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每次开机或重启,只能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

楼主(2010-12-04):
联想
笔记本
拆开清理风扇,之后就只能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电脑,重启也一样。如选择正常启动,则不能进系统,屏幕也没有提示。我重装了系统故障依旧,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笔记本配置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
检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再测测内存

网友:
除了软件还是软件,原因装系统后第一次装完系统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清洗时候弄动了内存。硬盘。。察下内存金手指。

网友:
从最后一次配置都可以启动,但正常启动有时可以进系统,有时就进不了,屏幕也没提示。另外,开机自检后要磁盘检查,电脑会自动取消。disk checking be canceled. 而我并没有去取消,不知是哪里不正常?

网友:
内存擦了也不行

网友:
bios改默认,不行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首先应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内存条换一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