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负载上测得的PG与时钟,复位的关系。

楼主(2010-12-04):
如题,从上电时序来看,CPU负载上所测得的PG信号来自南桥,而南桥发出此PG信号的前提只是来自电源的ATXPWRGD与来自电源IC的VRMPWRGD信号,两者均收到的时候发出,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从这里看,这个PG是不是就与时钟,复位没关系了?也就是说,在没时钟没复位的时候也能测得PG?也就是不管有无时钟复位南桥都会发出PG信号给CPU,表示电源好了这个信号?百度上查了下,第二个问题又来了,有人说这个PG与复位一条线,以前我觉得南桥发出复位给北桥,北桥再发出CPURST给CPU,现在说在一条线上,那不是有背?

求高手指点~!我是自学的,师傅不教我这些,只教通病,遇到难题只好网上求助了!

网友:
自己顶下,希望有人看见,相信很多跟我一样的同学也应该有这种疑惑

网友:
牛...你真和一般人不同,如果中国有20%你这样的人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哪里有不对的吗?请指教。

网友:
首先CPU的复位和PG根本就不是一条线,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得知的。CPU的PG信号的确是在整板没有时钟的复位的情况下就有的

网友:
据我看的图纸上PG信号是和reset,CLK不是在同一根线上的。理论上说他们之间是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reset有问题的话可能是由NB造成的,NB会有可能影响SB的工作从而有可能影响到PG信号,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
找一张图纸研究一下,就明白

网友:
我建议你可以去论坛的商城去买个视频光盘,里面有时序的教材!相信对你会有用。本人也是自学中!!!!!!!!

网友:
关于上电时序的资料我也有部分,正在研究中,平时上论坛看见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就会问问了,我也认为不可能在一条线上,在中华网上看见有些人说在一条线上的,根本就不符合,也没跑出这两跟线来,以为是自己见识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