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闪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0-12-04):
                 HP ZE5300笔记本一开机液晶屏闪下就不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才大家来点见意!!

网友:
你检查过灯管吗?检查看下...

网友:
常见的问题了,高压条占90%。灯管占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看过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呀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检查一下高压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先要自己排除屏故障。高压故障。然后就是显卡问题多了

网友:
高压条肯定没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液晶的问题!因为是换屏下来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