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2-04):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MA78GPM-DS2H!主板好的,不知为何认不到硬盘,电源换过,数据线也换过就是不行,请高手指教...小弟急要答案!
硬盘

网友:
换一个好的硬盘试一下,不行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lan441586946
的帖子
硬盘换过几个了,而且那个硬盘也是好的...可以显示应该南桥的问题很少吧!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检测到?????

网友:
这问题,我碰到个。楼主,打开机箱,清BIOS,然后开机,显示器亮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具体的忘了。)如果你选Y,就还是进不系统,要选N,就可以进系统了。或者当提示你按Y或N的时候,你不动他自己跳过去,以后就不提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