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高分屏 怪问题

楼主(2010-12-04):
IBM T42高分屏开始的问题是由于适配器造成不开机,只有待机不触发,换TB62501好了,装起来是关机电池灯一直亮,换ADP3806及周围的
二极管
和三板管好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能正常开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所有灯全亮一直闪,屏幕黑屏,闪一会就重启,重启又是这样,请问那位高手见过这问题,给指点指点,谢了
不开机

网友:
在线等各位好消息

网友:
有没有显示,供电都正常了吗??我之前遇到一台A21的屏闪,拆出来量,CPU主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
显卡应该是9600或是T2显卡吧,我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把显卡热了一下就可以了,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用适配器就会灯闪 屏暗 有时还不开机,拔掉适配器全部OK。这个板子的显卡非常容易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