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重复跑码

楼主(2010-12-04):
今天接到一块双敏945的主板,开机跑d1-d2-00.一直这样重复跑,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有时候又可以跑完有显,关了几次再开还是d1-d2-00这样重复跑,I/O换过了,BIOS刷过了,南桥北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一个样子,我该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下时钟晶振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IO时钟,不行换个IO

奋斗小青年 -5 麻烦下次看仔细点

网友(点评):
你不会看啊, 人家IO南北桥都加焊过, 灌水不是你这行的吧 。

网友:
有北桥吗?如果有就加焊一下!

网友(点评):
麻烦您吧您的眼睛擦亮点, 好不好? 惹人家北桥,南桥都加焊过了

网友:
估计是北桥坏,加焊都没用

网友:
有没量过内存总线的电压啊和内存数据的对地阻值啊那些呢!!!有的话 那就北桥的几率大点了

网友:
他的板是用来做什么点歌系统的,说那套东西1W多,而且是绑定在那块主板上,换了其他主板还不行,没办法,只有尽力修。刚开始有跑马的,只是有时候有显,有时候没过内存,就加焊了北桥,没想到不跑马了,就是就拆下来想重新植珠,拆下来的时候掉了几个空脚的点,而且发现有一边的柱子已经发霉了,原来他说过有只老鼠跑进去了,后来就不行了,就猜想到应该是老鼠撒尿进去 了,于是就用锡锡线把北桥托平,没想到表面那层膜脱掉了一大半,而且托的时候桥发出来的味道很骚很臭,很难受,心想这个桥不行了,于是就发了一个桥回来,第二天小心翼翼的装上,还是有复位不跑马。不死心,把桥重新拆下来再一个一个珠子的植上去,再做。还是一个样,开了几次后还不触发了,每次都要摸晶振才能触发,于是拆南桥,发现桥里面有很多珠子也发霉了,没想到南桥也遭殃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南桥重新植上去,虽然不用摸晶振触发,但还是不跑马,我都快疯了,最后直接跟客户说搞不了 了

网友:
这些都是元件老化漏电好难搞的只能一个个的测有时间还是能修好。

网友:
用酒精洗洗应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