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两小时焊接USBl与主板连接的排线

楼主(2010-12-04):
同学一笔记本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把主板与USB相连的排线给扯断了
因为我喜欢跟他一起玩游戏   USB不能用 游戏就玩不了   为了能让他跟我一起玩游戏   于是我心一铁 就答应帮他焊接好
这种排线超短  密密麻麻的  我数了一下  傻眼了  25根线
于是叫他买了个电源  拆开 抽出里面变压器里面的铜丝    焊接效果让大家见笑了
焊接好之后   通电  开机 OK   USB接口和 PS/2接口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点评):
高手也蛋疼。。。。

网友:
USB不能用就玩不了游戏????有这种事,不过楼主还是很牛X啊,焊点的间距那么小都可以一根一根的飞过去,很强大

网友:
焊线再细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很好的焊工,不怕点路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玩游戏 比如 魔兽争霸 星际争霸之类的 用触摸 估计还没发展起来就被灭了。。。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航嘉电源里面 最细的铜丝了。。。。   实在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了  因为 USB接口也要承受很大的电流呀  太细了 怕烧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来基地之前  我都没练过焊接   来学开学的两天就是练习焊接   当时饼哥割断我主板四根信号线比这个还细都要焊上  不然 饼哥的镊子又要往我头上盖了

网友:
焊工不错 有些空脚和地线就不用焊那么多了,光是U口也不用焊那么多线呀,旁边那个S端子现在几乎都用的很少了,基本上不用焊也可以,少玩一个多小时的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地线很少  只有三四根哦   我也不知道那些线干嘛的 所有 只能按部就班一根根接上了  没办法 不懂修笔记本   见笑了

网友:
这么多线,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吧,还不如就焊USB四根线

网友:
很不错哦,就是看起来很别扭

网友:
厉害呀~~一头25跟 2头就是50根了~~真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焊工真好,你要是跑跑路也就不用焊这么多了毕竟有许多东西是用不到的

网友:
真的高手所见不同!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看来要学好焊工,还是要去基地啊。

网友: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
饼哥都说厉害啦   肯定是厉害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不用 80针的ide硬盘线那
我用过几次感觉不错 美观 成本低 焊接容易些!铜丝也绝对够usb用!

以后大家不妨用用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