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0-12-04):
接手一台DELL D620,送过来时是裸板,无键盘,从键盘口上接了条线试机.开关电流上到0.2,一秒后自动掉电.这种情况 CPU电压肯定没出来.首先量其它电压出来没有,3.3 1.8 5V都正常了,打开图纸,在基地下的呢,呵呵,感谢基地的热心朋友,CPU供电芯片ISL6260,芯片主供电和5V都正常,查2脚,无3.3V电压,PR252阻值正常.追信号RUNPWROK,由U26来的, 实测U26  1P 和13P电压都不正常,只有0.2V,再追1P电压,由U24产生,查U24  1P 8P电压都正常,7P电压为0,直接更换U24,开机不上U电流0.35,上U跳变0.7V亮机,维修结束.菜鸟请老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请问下这个是门电路是吗?更换的话,是原型号代换吗

网友:
我是直接从D620料板上拆的.

网友:
U24是门电路!这个74门电路 周围的PDF图上应该有标识是高低还是其它什么!从图上看1是高的话7,6低 2高!应该是非门!不知道LZ我说的对不?你当时测下来 7和6是不是低电平 1和2是高电平?

网友:
实测U24 1P高.6 7P低  2P低   U26  1P 2P要都为高才会输出3P高.

网友:
应该是个或门 经过两级转换 还是个高电平 后面那个芯片是个与门啊

网友(2011-07-24):
分析的很精辟,学习啦

网友(2011-10-09):
楼主你写错了、你说1脚为高 7脚输出为低判断它坏了,是不对的,
这个是非门 、1脚输入为高  7脚输出则为低,我感觉是2脚输出为低电平了.你刚好换它换对了.

网友(2012-05-07):
电路菜鸟学习中,谢谢楼主与高手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