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4):
最近接连发现四台不同品牌笔记本更换液晶屏后不能按键盘fn加亮度键来调节屏亮度,用原机的坏屏是可以调节的,换新屏后电池开机比较暗,接适配器后亮度正常,就是不能调节,都是14的屏,屏的型号都是一模一样的,难道还要更换屏码片吗,更换码片后屏供货商就不保修了,头疼,请大大们执教些,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机器肯定是dell 的吧,一般这种情况你直接把原屏那个8条腿换过来就OK了,如果出于保修问题,那就直接找一个30片的排线直接插到原屏上,把对应芯片的那几条线直接飞到编程器座子上,把程序读出来后再写到新屏上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我试过,很好

网友:
跟供货商沟通一下,一般都能保修的.

网友:
很不幸四台还真没有戴尔的,两台惠普,一台三星,一台华硕,换码片就不能保修了

网友:
应该跟供货商说下可以换的,或者直接拿去供货商叫他刷就行了

网友:
你换掉的话,就那么一个小小芯片,供货商看出来的,洗板水洗干净

网友:
刷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