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几台华硕z99d的看法

楼主(2010-12-05):
第一次修Z99D的机子时,故障是显示黑屏,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重植后还是依旧,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北桥,加焊故障排除,后来碰到几台解决方法一样,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会不会是这系列的通病。

网友:
恩,这机我修了几台了,和你一样的现象,都是北桥(单桥)

网友:
是独立一块显卡的吗?

网友:
通病哟遇过不少了

网友:
这个北桥上有几组电容,你每次仔细量比较哈!只要是阻值偏大就是北桥问题,我做的比较多习惯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过一个Z99M的和楼主说的一样,显卡重植不亮,我以为不行了,换了个显卡,还有不行,最后把北桥给植了,好了,北桥是6150的,和V3000的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