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机子 VIN 短路 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05):
    这个机子  是老机子  型号太长了没有记住发片图片自己吧  现在就说说  它是怎么怪法吧  待机0.06  触发 一下电流有跳动  可又回到0.06可再次触发 但是电流那个小灯也闪一下说有短路  拆机  量 3  5V PCV   没有    没有别的  查其工作条件  待机IC 用的是MAX 1631    那就从 22脚供电来   一量没有  我晕死  待机IC 供电都没有还可以触发 那就反着查呢   打了一个  MAX 1631  22 脚的对地阻值 只有4  明显VIN  短路了  即然不是待机大电流就明  隔离是好的了  那就主查VIN 呢  再打了个个供电的上管对地阻值    都是短路的  我有点头痛了 这可宽了要查的地方太多了  查呀查    拆呀拆  搞了半天找到了是北桥的1.2V 供电上管的电容有问题     换了以后 待机还是0.06  可以上电了一节正常  上传几片图片

网友:
每一次编辑这样的贴子不好意思看不懂可以回复

网友:
为什么不烧啊,只要俩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家电一烧就找到了!

网友:
烧机法 不到  最后本人不用  因为太危险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现象怪在何处?

网友:
像是洋垃圾的东东,不过修好了收钱就行,不知楼主收到了多少大洋

网友:
呵呵  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这是我们产出的,主板叫LE4N,L4B,我是客服的,下次问我啊!苏州大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