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的代换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0-12-05):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显卡显存的代换原则是什么,一定要用相同品牌,相同参数的显存代换吗???

网友:
我是新手,我感觉不是一定,起码容量、位宽要一样,频率估计也要考虑的,至于品牌估计不会有要求的吧,等维修的多了,估计你也就有了感觉了。

网友:
显卡代换一般都是同一系列才可通用..比如7200.7300.7400T等..603.630.631之类....显存的话..比如.7200的显存.当然也就可以用在7300上....但不是所有的都可以通用...只是没法才这样做撒.

网友:
呵呵,好像不定的吧!!只要位宽对了,频率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说不同品牌,但是位宽和容量好像要是一样。我用过用1.1的三星代换1.0的,应该是频率不能相差太大吧,个人理解而已!~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吧,DDR3显存,位宽容量一样,频率差不多的,HY和3星可带互换,英飞凌和奇梦达可以互换,但(hy 3星) 和 (英飞凌 奇梦达)之间不能互换,1.4ns可以换1.2ns的,1.4ns频率1400,1.2ns可到1600,这时改bios降频到1400比较好 频率计算(1.2ns=1/1.2=0.8  即 800*2=1600    1.4ns=1/1.4=0.7  即700*2=1400) DDR2的就要看具体情况了,DDR2显存型号非常多,2.0 2.5 .2.8 等都有,一些品牌之间也不兼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频代换为主

网友:
楼上说了这么多,具体是到那里买呢,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把显存代换给整理一下,哪些芯片可以互换直接给整理出来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