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550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烧了引起USB接口损坏

楼主(2010-12-05):
ECS G550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烧了引起USB接口损坏,板上两个USB口,一个对地阻值600多能正常使用,但由USB2.0变成了USB1.1,另一个USB接口对地阻值60几,无法使用了。根据图纸找到电容,0欧电阻都没有发现问题,难道是南桥坏了一部分?

网友:
我没有图纸,你得先把阻值弄对了在说啊!

网友:
按你说的来看,应该是南桥坏了 一部分,我以前遇到过两个U口,一个正常使用,另外一个数据线对地完全短路,但是还能开机正常使用,最后没有修它

网友:
很有可以是南桥上坏了那部分了

网友:
南桥坏了,换个就好了,我也修过

网友:
南桥挂了,重新买个吧。

网友:
算了,买个PICIMA 转USB得了。谢谢。2楼还有办法?还要什么数据?

网友:
这也能将就?LZ花点钱费点事换个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