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f388一体机橘黄色的灯不停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0-12-05):
hp f388一体机橘黄色的灯不停闪怎么回事,换了新墨盒还是不停的闪?

网友:
看了半天你原来讲的打印机,

网友:
是不是两个墨盒都换的呢,还有就是看看笔架有没有坏

网友:
两个墨盒都换了,开机能正常打印测试页

网友:
是墨盒灯闪还是缺纸灯闪,两盒都换新的还闪,说明机器没有认墨盒,做一下出厂恢复OK,按 X  键不放再按 开机 键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检测出是原厂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