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T4系列的TB62501产生VCC3SW的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0-12-05):
我发 现网上关于TB62501产生VCC3SW的条件有很多,而且各不相同。我自己也拿了块好的T40板子研究了下,但是发现和网上的很多说的有出入。我就是想问问,各位高手们的看法!!
问题

网友:
TB62501 的16V有了,一般都会有VCC3SW,当然温度保护电路一定要是好的。

网友:
温度保护电阻坏的也会有的,我试过拆了一个RT 还是能有VCC3SW!

网友:
正确的条件是54脚BAT_VOLT要大于2.5伏电压。57脚的总供电16V.58脚低电平复位结束后这高电平。满足这三个条件就会有VCC3SW.当然负载不能短路。55脚的TH_DET温度检测输入脚有问题是不会影响TB62501产生VCC3SW的。但是52脚-SHDN会不出高电平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还是你说的对,网上很多各种各样的老师的文章,纯粹是误导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