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12-05):
AOC 915SW 有5 V 和24V输出,开关板上有3.3V ,LED灯上有2.6V,但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不亮。通过时,电源板上有咝咝声音,断电后,咝咝声持续一会儿就没了,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
电源

网友:
灯管打火了,排除了高压板问题就准备换灯管吧

网友:
不过一般都是灯管坏造成的

网友:
咝咝声多半是有地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