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麻烦问题。

楼主(2010-12-05):
一技嘉AM2板。 跑F2, 所有供电正常。 U 内存都换过。 不差内存跑C1小喇叭会报警。 差内存跑F2。 小喇叭也不报警。
技嘉

网友:
看样子是北桥问题,加焊试试吧,如果是三桥合一的话就更可能是桥问题了

网友:
桥是分开的。 问题是这板还有保。 我们这里做不了BGA 没设备。 都是用风枪吹。 等下吹不好还保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
保内的机还是找售后吧。

网友:
打内存槽阻值,应该改能判断出来

网友:
供电正常 刷个BIOS 试下 在做北桥

网友:
刷BIOS先近段时间BIOS资料坏的板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