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am2主板

楼主(2010-12-05):
代码跑c1-c3-05等等,不亮,供电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
压一下桥试试,要不再换个io

网友:
供电正常 亚北桥看看,再者有可能是BIOS

网友:
C1 C3 05换IO

网友:
这个代码表示CPU不开机,查北桥   南桥  但是BIOS会引起很多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刷BIOS,不行重做北桥或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