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寸的液晶显示器电压不稳定难修

楼主(2010-12-05):
AOC15寸的液晶显示器电压不稳定难修,电容换完了,SG6841换了N个了电感也加焊过了,光耦也换了,431也换了,稳压二极管也换了,电压 是不稳定,请问高手们:影响电压不稳的还有哪些地方和元件?在线等

网友:
你说电压不稳是多少V..我给你判断一下

网友:
开关管旁边的电容换过么。。前不久我遇到一台联想的5V一直跳变就是开关管旁边小电容坏了引起的

网友:
怎么个电压不稳呐,是电源的电压出不来还是偏低。别只考虑电源板,驱动板,高压都要考虑会不是有负载短路

网友:
测测开关管S极接地电阻,,是否正常值,,略有偏大换之!!!

网友:
断开高压板和驱动板试下,看下电压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太多情况能发生了,7脚稳压二极管可以取消试试还有SG6841本身不正常的也不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也有可能。你测的电压多少v

网友:
你们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说完了   我说啥了
....................

网友:
先用代换和插拔法确定板件,再找故障原因。至于修起来还是替换那要看自己的水平和运气喽

网友:
开关管性能不良也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还有芯片启动后工作电压的那个滤波电容也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