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440T用一个小时后会黑屏,请教高人

楼主(2010-12-05):
显卡ATI X1600 我用3D 03版测试,每次跑第1个测试都会黑屏,如果按下切换键又没有事了,继续跑第2个。。跑下面这几个又黑屏了。。如果退出3D 又正常了。。只是用久了又黑屏了。这个会不会是显卡出问题吧,请有经验的来帮帮小弟吧,谢谢。。这台机器下午人家要拿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切换外接看看有没有显示.看是显卡原因还是屏的原因

网友:
我切换肯定亮的。。2个都亮的。

网友:
幽灵宫主
的帖子
反正我切换就亮了。如果不按切换。。就是黑屏,我现在做下显卡试试看。我是真的没办法了。这台机器下午要拿了

网友:
你把主屏断开接外屏看看情况!!要是没有问题就是主屏高压或灯管的原因.要是有问题就是显卡板的原因.看看黑屏后供电正常 不!

网友:
显卡重植吧

网友:
屏是没显示了还是有显示灯管不亮暗屏,如果没显示了显卡可能性大,如果是暗屏了看下高压和灯管吧

网友:
是这样。外接我也是试了、、如果主屏黑的话。。外接也是跟着黑的。。现在我在做住显卡。因为没时间了。。因为下午人家说得不得都要拿走了。。你们那里做到BGA 是什么收费啊

网友:
显卡回焊过了,不行,故障还是原来那样,用 了半个小时你黑屏了,要重新启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