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升压过高 瞬烧行管

楼主(2010-12-05):
被人修的机器  拿来是行管穿    于是换了个行管  开机还是穿  把升压管去掉  可以正常显示  测量+B B+电压都51 54 也正常 判断可能是升压过高   行场震荡采用的是S1D2511C01  于是查15脚反馈 也没查处问题   把行管B极吸空  在C E接了个60W的灯泡  装升压管  开机 行管C处电压145V  请问这个是因为串了假负载(灯泡)导致电压高  还是因为电路故障电压高??145V

环路稳压 中的电阻变质   阻值上了兆了  所以次故障为  过压

网友:
你把行管B极吸空,这时二次电源为145V,这说明不了问题,因为这时的二次电源失去了反馈,电源处于失控的状态。这时最好不要开机时间长了,否则有可能烧二次电源的开关管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有很高的高压声  然后高压包旁边有个氖管 发亮 (行电流过大?行管是有发烫) 然后行管就挂了   除了听声音外  这种情况还能怎么判断是不是升压过高引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瞬间烧行管肯定是高压过高:
1.查二次电源稳压环路(具体哪些电路不用细说了吧)
2.逆程电容
3.FBT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逆程电容除了虚焊会导致瞬烧行管吧   已经重新焊过  也量过容量都正常    高压包 MF-6540 MTI-LTC-028   拆包测了下  12346  58910通   脚位通断也正常   2511的  15  16脚  15脚为稳压环路 没查出问题啊   16脚为电流检测  也没查处问题  我很郁闷    版版帮帮忙   震荡IC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IC坏造成这个现象很少见!
换个FBT试下看。
这个种FBT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不能接假负载  刚才我是把反馈电路切断了   接好后  电压已经上300了   如果按假负载给的这个电压  貌似修死也修不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班班  应该是过流   刚摸了下行管  挺烫的   过压瞬烧行管的话应该不烫吧

网友:
如果包的外围电路查了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代换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流跟过压烧行管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老大!
过流不可能开机瞬间就烧管,过压瞬间烧行管,这是常识,你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高压包换下拭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机3秒 行管挂了  这算是瞬间吗  哈哈   如果算  那行管很烫  过压瞬烧行管应该不该很烫  如果不算  那就是过流了  但可以听到大声的高压启动声  又像是过压  我纠结了 版版

网友(点评):
过流、还是过压,你不已经很清楚了吗?

网友:
换包吧,换了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问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二次电源芯片的有个脚接地试试 B+电源误差放大器输出端,,让二次电源不工作,版主不知对不对如有错误请指正,如果还坏,就查别的地方吧,不坏的话,有可能就是芯片本体,或反馈有问题,在就是击穿和过流损坏的管子的二极体值不一样的,击穿的偏低,只有30欧姆或以下,好长时间没有修这种故障了,比较头疼,大体应该是这样判断的,版主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升压管去掉  可以正常显示  测量+B B+电压都51 54 也正常
注意看:楼主说的“正常显示”指的是什么?
他对过压或过流都没弄清楚,所以,怀疑他所说的“正常显示”是什么意思?
只是开机有图像显示,还是一直正常显示?此时的行电流多少?你说的方法跟他直接断开二次升压管的道理是一样的,关键是他无法根据这些判断故障机理。

有个简单的方法判断是IC问题,还是FBT问题:把IC的B+反馈脚直接直接入可调节的DC电源,如果调节可调节电阻,改变输入电压大小,B+输出的激励脉宽随之变化,那么IC是好的。否则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  已经换包了  还是不行      正常显示的时候  是一直可以正常显示 (接主机)  最少饭前开着 饭后没问题  行管也是微热   行电流没测是多少  不是包的问题   换了新包开机 还是几秒后  听到开关变压器响  但是行管没坏  那个氖管  还是发亮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啊,版主的经验就是精辟,按版主的判断,直接分开是不是芯片的问题,以前也曾想过模拟反馈的电压,无奈没有可调电源,只好作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显示的时候  是一直可以正常显示 (接主机)  最少饭前开着 饭后

没问题  行管也是微热   行电流没测是多少

当关闭二次升压后,要把VGA信号设置为640*480/60HZ,这点非常关键,要问为什么,查看专业的书籍有比较详细的答案。
简单地说,这种显示模式下的一次、二次电源电压非常接近,测试各关键点的电压、电流相对具有参考价值。

现在的问题很明了:如果是过压,一般不会过三秒才烧坏,通常所说的瞬间是指毫秒级时间(小于一秒),就是说,过压损坏一般根本来不及测量电压或电流,行管就瞬间损坏了,所以,行管根本不会发烫。

那么是过流损坏了?
过流损坏三秒就烧行管的现象比较少见,除非是行负载有非常严重的短路。

仔细分析一下你说过的话,就会发现你对故障的表达是非常不准确、不严谨,甚至是自相矛盾的:
一顿饭是多少时间?三秒是什么概念?

不是过流损坏,因为是“瞬间”就坏;因为有三秒才坏,所以又不是过压损坏;就算不是过流、也不是过压损坏,那么有人说换FBT就好,现在你换了,还是有问题,但我注意到有个关键字:“但是行管没坏”。既然到这个地步,还不好查吗?

大功率器件损坏,一般都是过压或过流引起的,检修时,测量电压、电流是最基
本的手段之一,这些都没有,直接跳跃到结果的速求,这种本末倒置的求助不可能有答案!

最后说一次:

分辨率为:640*480/60HZ
1.把所有元件复原,接好电压表、电流表,测量一次、二次电压、电流。
2.把行管换为原型号,这点非常关键!换新的FBT后,同时测量一次、二次电压、电流。
把上面两组数据报上来。

这年头,还停留在对CRT基础性的认知上,花这么大的时时去研究,确实有点落伍了。

网友:
抱歉,是“花这么大的时间”

网友:
当我没说. 是谁说断开行管,就一定会瞬间烧升压管了?

又是哪个老师说,高压包坏了, 肯定是先烧行管.

网友(点评):
你试过这种方法吗?值得讨论: 1.多频数控彩显的80V一般只给视放供电,根本带不起行电路! 2.即使带得起行负载,如果B+稳压控制环路开路性故障,照样烧二次电源升压管!结果如同拆去行管C极或强制行管激励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