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IT8712F-S替换

楼主(2010-12-05):
一块不触发的主板,判定是IO问题
IO是
ITE
IT8712F-s
0812-KXS
ME50YC L
能换成
ITE
IT8712F-A
0317-GXS
MGF0J2
@AmMega 87-96
大家看看可以替换吗?
不触发

网友:
不能代换吧

网友:
朱砂変
的帖子
不可以代换 要用 IT8712F-A IXS

网友:
哎,一直搞不明白IO的替换原则。

网友:
可以代换的型号一样就可以下面的参数无所谓,我换过。

网友:
主板上的IO是这块
ITE
IT8712F-s
0812-KXS
ME50YC L

网友:
我用IT8712F-s代IT8712F-A可以用,别的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