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rtrafield笔记本开机不显,报警

楼主(2010-12-05):
Cenrtrafield笔记本开机不显,报警,拆键盘换内存试仍报警.请问各位朋在怎么处理?

网友:
报什么警累??、、?用检测卡试试!!!!顶你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用可调电源电流到多少?

网友:
测5V对地短路,测到内存供电的AD线对地阻值都为0,测内存槽没有问题,拆南桥,故障依旧,不上桥用电击也测不到那有发热,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故障怎么检修。

网友:
能报警说明应该是自检出错,一般要么是内存,要么就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