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外接正常显示,接屏不显,屏上无供电

楼主(2010-12-05):
HPV3000这个机器在别处修过,显卡芯片(NV7200)考坏了。我就给换了一个拆机的芯片。外接正常显示,接屏不显,屏上无供电。没思路。

网友:
有没有背光?还是白屏???

网友:
背光有,正常

网友(点评):
看看屏线接口的针有没有弯,呵呵

网友:
当然看过了

网友:
屏上供电出不来,我强行给屏供电了也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白屏啰!明知道没供电,那还不修供电?最好还是测一下屏有没有坏。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我也碰见过。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吧

网友(点评):
高压板坏了怎么会白屏?

网友(点评):
白屏说明灯管亮了。都亮了还换高压条 ? 狂晕

网友:
供电没有起来 。他由显卡芯片发出使能信号来开启屏。你这个估计还是你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我也修到过,换了显卡OK,送给客户没几天拿过来说又不显了,拿到过开机也是外接好的,内接不显,屏也是没有供电,灯管也没亮,看了下图纸屏供电是由显卡发出的,再次加焊后解决,希望对你有帮助,你看看你的屏供电是哪里发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ASUS机上居多,最后给它改个电路,把屏上的供电和高压板上的供电,修出来就行了

网友:
有必要再换一块显卡,但是不排除有外围小件掉件

网友:
可能那拆机芯片也是坏的.在换一个

网友:
显卡还没做好吧。

网友:
像这种显卡门的机器,如果外接显示正常,屏无显示基本上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定显卡没问题,应该先考虑下显卡的供电了

网友:
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按大家说的方法排除一下 啦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手机器,多看看屏线有没有动过手脚,我上次碰到的是屏线交换了位置.

网友:
再做一次显卡看看。。

网友:
你动屏没,开机屏幕有什么反映没有,你换显卡时看看下面焊盘有没有托大啊。

网友:
跑电路看屏供电了!先把屏供电修出来再说!

网友:
几天前我修过一个,外接显,屏不显,暗屏,最后查到屏线断了一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和屏线没问题,接别的机器都正常亮

网友:
edid_clk,edid_data,edid_vcc,显卡本身

网友:
这种差不多就是显卡。屏线。屏!!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  楼主不妨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相信上屏接口也给烤黄了,清洁一下上屏接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