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触发 主板 南桥无电压 怎么修?

楼主(2010-12-05):
用的是w83697hf   此IO无开机电路,  强制可以跑码,开机针有3V电压,CMOS跳线正常有电压。 量南桥周围所有电阻电容   就一个贴片电容有电,2.5V
ATX电源接口已打阻值,正常

网友:
先看32.768实时晶振有没有起震,再跑下绿线所连的芯片确定是什么开机方式

网友:
请问怎么量南桥电压?

网友:
晶振有电压。电压正常

网友:
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