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怎么检测集成网卡的好坏呀

楼主(2010-12-05):
以前学的基础知识都忘光了,现在有个ASUS M2N-MX SE的板,网卡插上网线提示错误,用独立的好用,我现在想检测下,可是在论坛搜了半天,好像只看到拆除,没看到如何具体检测,哪位路过的高手,能给在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测量网卡边的时钟,为0.37  0.47,有压差,看来没问题,还怎么检测呢,求步骤!

补充一下主要问题是,进系统老是错误678,用独立的没问题

网友:
先量一下是否有5伏电压,摸一下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进系统等,一切正常,不发烫,就是插网线,提示无法安装驱动(在WIN 7下,)

网友:
进BIOS设置看一下是否把网卡给屏蔽掉了啊?

网友:
是没有设置好,678是网络的问题

网友:
你拆了装个好的试试 错误678是没有网络信号你网卡有问题用宽带当然不能连接

网友:
集成网卡好像只有换的试 要不是坏的明显通过测量应该是不能判断 它的好坏的吧(  至少我是不会 )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不好测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