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达人帮忙看下这个IC型号,谢了

楼主(2010-12-05):
接一台机,主板升技NF7 ,巴顿2500+机子,开机诊断卡过内存到1D停止,不亮。目测内存槽下边一八脚IC烧毁,代换了好几个故障依旧。后来实在没招把原主板上的IC5678脚跟1脚焊接在一起,亮机,不多久自动掉电。搞了几次不亮机回到了挡1D状态。因此IC烧毁,看不出上边的标示,哪位手头有这板子或者熟悉这个的说下型号,看能不能从废板子上扒拉一个,不行就购进几个.

网友:
  是不是4500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关注,忘了传图片了,麻烦看看

网友:
帮忙看下啊大侠们

网友:
跟你圈中的上面那个八角IC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我就是想知道那个IC的型号啊

网友:
弄个清楚的照片上来看看..看不到图也不能确定是什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内存供电那里的八脚IC,烧了看不清楚了,只有最后几个字能看清楚:930A

网友:
看5678脚是连在一块的还是分开的.

网友:
要是连在一起的就用9928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开的啊,是我实在没招了焊到一起了,然后跟第一脚相连,还真能亮机,可是一两分钟就掉电,现在又挡1D了。

网友:
那你就去找个电路图看看了..准确的看看型号..再看用什么代换

网友:
回到店里帮楼主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了,好人万岁

网友:
回复 网友E:

帮你看了  是P32AP
跟上面 和下面的 2个8脚芯片一样的

网友:
看过了,和你一模一样的板子,版号Q71:APM7313,Q63,Q69:FDS6930A

网友(点评):
哥们,太感谢你了,绝对正确,后面就是930A,我现在就找去,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
可能我的版号不同  我的NF7 2.0版

网友(点评):
对,你那是带串口的那种,我见过那个板

网友:
没带串口  我再看了下 反正Q71、Q63、Q69 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可能就不是同一批板子,反正这东西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
呵呵,我有块这一样的板,卖给你30块吧,好的,这种板还有维修的价值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片已经修好,客户的,明天让拿走,你再找两片给我,我还有三个这样的U,

网友:
哎 有个 卖了

网友:
没意义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