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不支持1024×768

楼主(2010-12-05):
今天接到一片AGP显卡,说是不支持1024×768,我点了一下,发现可以点亮但是进系统就显示NO SUPPORT,可以听见系统声音的。没有图的。

网友:
下个DEL+AIT+F7的那个还原分辨率软件,进PE拷进去安上.进系统按DEL+AIT+F7一般就亮了。装萝卜的镜像也自带这个功能。基本就是桌面分辨率或刷新率超出了

网友:
是不是超频了

网友:
你把显卡拔下来,用热风枪加热那个大片带散热器的那个,可能起到效果

网友:
上面没有这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