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C插电源自动上电

楼主(2010-12-05):
如题,此机开机无显(无显可能是 NF_G6100和GF-7300问题,现在还没有查),ASUS F3TC插电源自动上电,按开头健5秒可以强关机,再按也可以开机,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本人菜鸟分析了很久都没分析出来,请高手指个明路啊

pwrsw#_ec(3.XV)开机自动上电有跳变(0V~3.XV ~1.0XV ),于是查pwrsw#_ec来源(不知道对不对),看了板了,U15没上(不知道是图纸版本不对还是怎样,主板是F3T/F3TC REV:2.2,我看的图纸是F3T REV:2.0的,论坛上搜的,没找到2.2的图

于是查到R7220,断开R7220还是自动上电,郁闷了,新人菜鸟一个没什么思路,希望高手给一个思路?

如果不是+3VA_EC被拉低pwrsw#_ec怎么会有跳变呢,pwrsw#_ec这个信号只有这一个啊,郁闷了,不明白啊?高手给说一下啊?
图纸论坛上有,就不在上传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952

网友:
bios电池插了么?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不过不影响什么就没去查了,按道理华硕的不应该通电自动开机的,自动开机只是说明开机芯片发送了错误的信号。

网友(点评):
ASUS确实不应该通电自动开机,但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感觉不应该盯着自动上电,应该先修无显故障,修完后再看这个问题可能就好了,因为每次都是非正常关机,所以在下次上电时有可能IO会自动上电,这在正常范围之内,尽管不是每一台机器都这样

网友:
,,但是IO自动上电pwrsw#_ec点会被自动拉低了,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