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死机蓝屏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0-12-05):
1.先排除CPU、内存、灰尘、硬盘、系统等故障。 (此类较多)
2.BIOS 设置初始化,CMOS放电。升级 BIOS。如SATA AHCI 模式
设置会引起蓝屏。
3.量所有的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存在电压偏低、不稳、有波动等现
象。如1.5V电压进系统后只有 1.2V就会导致当机蓝屏现象。
4.南桥与外设!南桥主要是管理外设,南桥出现故障会造成当机蓝
屏。另外,外设也会影响此故障,一般在维修中,我们可以先进安全
模式,在不加载任何驱动的情况下,是下是否蓝屏死机,安全模式下
是 OK 的,一般问题在南桥、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1394 芯片
等,有时我们需要拔外设,一个个试。
5.北桥!北桥是直接与 CPU、南桥通讯,其中的信号出现问题也会导
致蓝屏,当机、进不了系统。曾遇过 H-DPSLP#出现问题导致进系统
当机故障。
6.CLK! 时钟是主板正常工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时钟工作时频率较高,
因此故障率也比较高,在遇到蓝屏当机等现象,我们要测量 CLK 发
出的波形、频率,确保正常。
7,显卡!有独显的笔记本显示芯片 GPU、显存由于温度较高,也易
引起蓝屏当机故障。

网友:
分析的不错呀,不过现在的通病大都是显卡,一般不加载显卡驱动就可以看出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