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40蓝屏故障

楼主(2010-12-05):
昨天接一台ACER4540在保机器,客户说机器用了三个月速度慢,于是就做了个系统,结果适配器没接,XP装了一半忽然就掉电了。后面他们就不会搞了。一听是系统问题,(他让我把他重新分区),我用DISKGEN分完区,再进PE装完系统准备释放,结果在XP界面就蓝屏,最后一行报了一大串代码,很多0冒似关于内存的。于是我换了内存,硬盘一块换了,XP不行安装,安装不行又装了WIN7,能靠边的方法用了不少,故障已旧。现在就怀疑BIOS了。但这没机会弄。总感觉问题还是出在软件上,机器拿走了,留了一串问号。有碰着类似问题的朋友参加点意见。

网友:
问题补充,报错:stop 0x000007b(0xF78B2524,0xc0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网友:
现在机器又拿回来了,已拆机,此机为AMD芯片组,独立显卡:AMD0944,我倒怀疑显卡,但目前没敢动,在进一步找问题

网友:
最好更换一个U测一下,说不定的U的问题!

网友:
7b好像是硬盘模式不对吧!

网友:
硬盘模式有没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现在的硬盘模式是IDE的,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现在的硬盘模式是IDE的(WD320G),请问怎么改啊

网友:
可以试试,GO完系统后不要装显卡,装完好再硬装显卡,5570机子上有试过,每次都是全GO,一进就蓝屏,最后没办法,采用这种方式后,一切完全OK,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试试啊!有的时候是内存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软件的问题,这个得试试啊

网友:
AMD的芯片不怎么容易坏.感觉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版本装   要不就是进BIOS 换个硬盘借口模式

网友:
谢谢各位荐言,此机已修好。也就是大家建议更改硬盘模式的方法。谢谢大家

网友:
我遇得到你哦

网友:
进BIOS 换个硬盘借口模式

网友:
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