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如何给显卡加焊??

楼主(2010-12-05):
惠普dv2000如何给显卡加焊??这台机是出了名的显卡门,唉,终于花屏了,大家都知道这款几花屏都是开机出现6个logo,大家教下如何加焊啊?具体步骤

网友:
别指望加焊,换吧,这样用的住

网友:
把芯片取下来,用有铅的锡株重做BGA吧。装回去时还要加一个小小的铜片(有卖的),这个铜片一定要在1mm厚以下,要不然装回去时由于螺丝拎太紧会吧PCB板搞变形,倒时又是用几天反修。

网友:
不是把,加焊的话可以用多久呢?如果用改良版的显卡要多少钱,可以用多久

网友: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加焊,掌握好温度就行了,不用重新植珠,除非你把显卡烤废了,烤完就像三楼说的加个铜片,我们用的好硅脂,GX-03。做完后显卡才40多度!很好用

网友:
最好不要加焊,还是重新植球吧,把散热问题做好,免得返修,dv2000还是散热装置做的不好,本身那款显卡发热量就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开机就狂发热,显卡不虚焊就不正常了,唉

网友:
我看还是注意散热,加焊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会做bga啊,而且植珠不容易,又没有钢网,更加不容易了,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只有加焊了

网友:
重做BGA 加个铜片能抗一段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在学维修,当学徒,工具还是有的,就是不会弄,所以想加焊一下,又怕把板给弄坏了,苦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板被我弄坏的话,就变成料板了怎么办啊。烦死了,而且电脑不是我的,是我姐的

网友:
卸掉 从新直球在 BGA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问题我现在钱都没有,手机充值都没钱,这两天还给我细姐要了300元,买移动硬盘(钱还没有到手),买移动硬盘是要拷维修的资料用的,不买不行,唉,咱穷,就是这样,苦命啊

网友:
大胆搞,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只是温度最好不要超过235度。搞前用150度的风把芯片旁的点胶去掉。加焊就行,还要加铜片散热。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都行最终目标能用的住 问下维修的老师傅你会得到很多收获的

网友:
用风枪吹下能用过几天,最好还是重新植

网友:
胆大心细,那就等以后再做嘛。总有机会出手的啦。、

网友:
彻底解决问题还是换改良版吧。芯片也就100块。自己姐姐的不弄好点啊

网友:
这款本做完显卡后一般也是不耐用的

网友:
狠下心,做吧,不做你永远不会。

网友:
可以用风枪直接从背面吹,烫为止,然后把散热做好,管一个月没问题的,少保一点就行了山

网友:
哈哈哈。没失败哪里的成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觉得要用改良版的好使,不过现在没钱,还有就是我现在不会做bga,呵呵,师傅还没有教我,我也知道当当是加焊的话也用不了几天的,唉,所以现在是最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总有一天还是会自己动手的,不过现在也不能对好的板来做实验啊,搞坏的话可就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啊  返修的机率很大

网友:
胆大心细,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加焊或重做BGA后。记得把BIOS升级一下。能改善风扇控制。

网友:
楼主,BGA加焊一下吧!运气好的话能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用土炮比较稳定点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地球人都知道了,我这遇到这种机器,问客户是换还是修,最好换,我们进了好多最新10年的显卡芯片,什么630,631,603,都有。换后的效果还可以,主要是把散热给处理好,一般我们都加0.8的铜片,大小和显卡差不多的。要是修那就更好办了,一定要记得处理散热和清理风扇。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

网友:
我一般都有是加焊,在加一个铜片,不知道能用多久袄。。呵呵。。。

网友:
是不是黑屏啊 ,要是的话就直接加焊显卡    不要犹豫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不是黑屏,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