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高压板,驱动板上边的开关信号变低了?

楼主(2010-12-05):
  今天接到一台BENQ FP93GW,故障是有图象,但灯管不亮。拆开一看,里边的电源高压一 体板已被人换过。(暂且不管)

排除了灯管问题后,我检查了高压的12V,ON/OFF,ADJ,GND,发现ON/OFF的电压偏低,剩下2.2V,其它正常。

我再把驱动板连一体板的ON/OFF线 挑开,直接测驱动板针脚上边的电压,3.3V正常,但再接上线又剩下2.2V。怀疑是一体板负载不够拉低了电压,

就换了块一体板,结果还是一样。

驱动板输出的开关信号3.3V,在不接一体板的情况下就正常,接上一体板就被拉低剩下2.2V,这是什么问题呢?自己研究不出来,请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你单独接一根5V到数据板上看看  可能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

网友:
5V, GND ,ON/OFF都有连接到驱动板了,测量5V一直很稳定,但ON/FF接上驱动板时,电压就变成2.2V,不接就是3.3V。我把ON/OFF所连接的元器件都检查了一次,也有尝试替换,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2.2v 也是高电平呀,最主要是,灯管点亮了没?看看驱动板上相关元件吧。

网友:
带不动负载 检查保险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检查替换,就是不行

网友:
最后没办法,直接换通用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