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 CPU无供电

楼主(2010-12-05):
此板子为 联想G31 内存供电1.8 0.9V  北桥供电1.8V 显卡供电1.25V 南桥供电3.3V都有,只有CPU无供电 CPU供电芯片为ISL6312也换过了,还是无CPU供电  希望大家多多回帖

网友:
测一下CPU Vtt,CPU无参考电压不发出电源管理IC的开启信号

网友:
你测得的数据也太少了吧?电源IC的工作条件测了没?没有,那就去测了再查呗?VCC,EN,VID

网友:
cpu无供电 还是比较挠头的
看楼主发帖的内容 应该是 没有思路了吧
慢慢来吧 经验就是这么折磨出来的 嘿嘿

网友:
易坏的换了  那就跑线路咯

网友:
看看CPU座是插针的还是BGA的。如果是插针的看看电源IC及它跟CPU这之间的电阻(VID),如果是BGA的,除这样做之外,还有就是加焊CPU座。

网友:
CPU没有供电最好最快的方法就是先换一个IC然后在通电试一下

网友:
南桥3.3V?量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