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05):
前两天修到的X61掉电
掉电的思路一般为温度过高
是同行拿过来修的  刚接到机器是CPU 没有供电 开机上到0.2几  当时以为简单就七上八下的把机器拆开
拆开在点能亮还以为没有问题进系统的时候掉电重起
但是就想肯定是散热问题  把风扇换了还是一样  就开始查了温控电路当然是从风扇那边开始向后查利用点位图就简单的多了于Q41是相连的就用图纸查得到一看 一看结果是反馈于是我就想了一个最笨的方法把第3脚和第4脚相连众所周知会报错相连还是会是掉电  在我意外的一次没有接硬盘散热片都可以煮鸡蛋还不会掉电我就不明白了  就问了一下师傅  那时我就明白一点了
后来就把CPU的 上下管主驱动芯片辅助驱动芯片全换了  由于CPU读取系统的是时候就会掉电所以我就被他们全换掉 硬盘也换了还能进PE呢 后来结果还是一样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换这写芯片由于CPU温度高所以她的管子经过长期在高温的情况下会有工作不良的供电不足的
我修呀修  还是一样就开始有点心里不爽了  就放在那里明天再修  先修别的    到了第二天情况大不一样了   真的想我第一次开机一样了 没有U供电  查到U的 VCC5B没有过来 VCC5B作为U的主供电也  后来就差VCC5B 是有VCC5M转换过来的
在点位图上是 他的基极是19V  可以导通的 N管  后来我就想他既然能导通为什么还没有VCC5B呢 难道是待机5V有问题 可是掉电还能重起后来我把胆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 我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量一下有没有断线   结果*脏话*真的断线了 飞了跟线就OK了   测机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由于没有相机  所以都是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