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电脑提网速

楼主(2010-12-05):
一、每天关机前要做的清洗

  双击“我的电脑”——右键点C盘——点“属性”——点“磁盘清理”——点“确定”——再点“是”——再点“确定”。

  清理过程中,您可看得到未经您许可(您可点“查看文件”看,就知道了)进来的“临时文件”被清除了,盘的空间多了。对D,E,F盘也用此法进行。

  二、随时要进行的清理

  打开网页——点最上面一排里的“工具”——点“Internet选项”——再点中间的“Internet临时文件”中的“删除文件”——再在“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前的方框里打上勾——再点“确定”——清完后又点“确定”。

  这样,可为打开网页和空间提速。

  三、一星期进行的盘的垃圾清理

  点“开始”——用鼠标指着“所有程序”,再指着“附件”,再指着“系统工具”——点“磁盘粹片整理程序”——点C盘,再点“碎片整理”(这需要很长时间,最好在您去吃饭和没用电脑时进行。清理中您可看到您的盘里的状况,可将清理前后对比一下)——在跳出“清理完成”后点“关闭”。

  按上述方法,对D,E,F盘分别进行清理。

  还有一招:给宽带加速,一分钟学会释放电脑保留的20%宽带资源

     1、单击“开始——运行”,输入gpedit.msc回车后即可打开“组策略对象编辑器”。

     2、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络——QoS数据包计划程序”,双击右面设置栏中的“限制可保留带宽”,在打开的属性对话框中的“设置”选项卡中将“限制可保留带宽”设置为“已启用”,然后在下面展开的“带宽限制(%)”栏将带宽值“20”设置为“0”即可。

     3、修改完之后,我们可以重新打开IE浏览器或者用BT或者迅雷下载文件,发现上网和下载的速度是不是明显提升了?一个字爽啊。

     4、此项修改对XP和VISTA均有效

网友:
我照着试了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
我本人的做法是用一键还原,觉得电脑变慢后,一还原又是一个全新的系统!

网友:
这是提高电脑的运行速度.和读盘能力.貌似跟网速没有关系吧...这话说的太没有水平了

网友:
效果应该不明显

网友:
照此方法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了,不错哦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20815-1-1.html

网友(2011-02-18):
重装个系统快。

网友:
其实b  我感觉还是重新做个系统比较快

网友:
学之可用 用之无效  无用也! 糸统重装 方便高效 实在!

网友:
刚试了,还没收到效果】

网友:
优化大师 鲁大师 搞二下

网友:
不用那麼麻煩了,有人幫您做好了,請網路上找就行了。

CCleaner3.01.1327系統垃圾清理

网友:
我感觉楼主所说的清理IE的缓存是有不可取的地方,如果我们经常浏览不同的网页可以这样做,但现在大多数的人喜欢打开空间或者是自己经常看的网页,如果清除了这些,就把IE原本留着的缓存页同时删掉,造成的结果是,没事浏览自己长看的网页,要等进度条读完才行,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重做系统最彻底,楼主的方法效果不佳!

网友:
你说的这些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了~现在都用软件清理~那样清理起来更加方便~
比如超级兔子 优化大师 360==还有很多 楼主不是比小白更白的吧?

网友:
现在做系统这么方便快捷 还是重做比较好

网友:
管毛用啊!就那么点速度

网友:
我也觉得重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林子大了好多鸟,论坛大了,全是水

网友:
无错清除系统垃圾.bat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版本,在网上流行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删改,基本上可以说是完美版的,将以下文件存为“清除系统垃圾.bat”,“清除系统垃圾文件.bat”,“清除系统垃圾文件的软件.bat”,“一个手动清除垃圾文件的批处理文件,系统垃圾文件清理.bat”,“clear.bat”,“一键清除系统垃圾.bat”,“30秒清除系统垃圾.bat”,“清除系统垃圾bat.bat”,“快速清除系统垃圾.bat”,“如何清除系统垃圾.bat” 等,你能看懂的名字都行。以后想清除系统垃圾时直接双击便可,不用再一个一个的找了。
第一步:打开记事本,在电脑屏幕的左下角按“开始→程序→附件→记事本”,复制以下内容到记事本中:

@echo off
echo 正在清除系统垃圾文件,请稍等......
del /f /s /q %systemdrive%\*.tmp
del /f /s /q %systemdrive%\*._mp
del /f /s /q %systemdrive%\*.gid
del /f /s /q %systemdrive%\*.chk
del /f /s /q %systemdrive%\*.old
del /f /s /q %windir%\*.bak
del /f /s /q %windir%\temp\*.*
del /f /a /q %systemdrive%\*.sqm
del /f /s /q %windir%\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
del /f /s /q "%userprofile%\cookies\*.*"
del /f /s /q "%userprofile%\recent\*.*"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del /f /s /q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temp\*.*"
echo 清除系统垃圾文件完成!
echo. & pause

第二步:复制进去后,点“另存为”,路径选“桌面”,保存类型为“所有文件”,文件名为“清除系统垃圾.bat”,就完成了。记住后缀名一定要是.bat,ok!你的垃圾清除器就这样制作成功了! 双击它就能很快地清理垃圾文件,大约一分钟不到。

当屏幕提示“清除垃圾系统完成!”时,你的系统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了。清除垃圾完成后,工作效益也会提高,是不是颇有成就感呢?自制程序我也会啦!。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比使用“优化大师”这类的要方便,对系统更安全。

网友:
释放电脑保留的20%宽带资源,动用组策略,版本必须为专业版。

家庭版的现打组策略补丁

网友:
感觉不会有太大作用。。

网友:
不错的好办法。。

网友:
觉得没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你敢说网速跟电脑速度没有关系吗?

网友:
没多大 用的  我以前试过,  还不如用360 或金山  清理清。  还方便些。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习惯用360清除、优化

网友: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分享下!

网友:
直接重装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2011-04-15):
网速的快慢跟电脑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路由和猫的关系

网友:
对上网看网页还是有点作用的  对游戏来说没什么用

网友:
都是水,那有用吗?效果一点都不好,用的时间又长,给大家个软件试哈,又不大只是个执行程序,而且快,不用安装,效果好

400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没什么用 还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