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图纸标错了还是就这样的二极管

楼主(2010-12-05):
请问是图纸标错了还是就这样的二极管PD6 以前没见过反着的二极管。求助中有知道的告诉声谢谢。

网友:
这怎么就叫反着?

网友:
双向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一般都是这样的吧从1脚输入2 3脚输出。

网友:
这没一定的。都有。

网友:
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图中的双向二极管是从那边往那边流?不明白?应该是7脚输出吧感觉。不明白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就有这个。

网友:
MAINPWON和ACON高电平时影响7脚的电压,低电平时对7脚电压没有影响,只是图纸的一部分,所以不知道这图纸里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应该是对的,没有问题,就是这样

网友:
低电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
看图要从全局看。
要明白这里的设计
1,pu1b的7脚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2,MAINPWON,acon都是有上拉的。

网友:
这个三93好像外面是要上拉电压的,也就是一般只要条件正长就会让7脚出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是外面的电阻上拉所得,但是条件不对他会拉低7脚的。也就是7脚是低电平,)当他是低电平时,哪么拉低ACON和MAINPWON信号,

网友:
在问一下,这是不是广达的图?

网友:
小弟不才,看不懂是谁家的图纸,版号是 LA-3541P  IFTOO/JFT02 但小弟明白点楼上大家所说的意思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仁宝的图纸上有这种电路, 是起保护作用的电路.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何会认为这两个二级管是反装的

网友:
1脚的高低电平决定着2,3脚的高低电平呀!也就是PU1B控制二极管的。

网友:
393,PU1是个比较器,其PU1B的5脚电压如果高于下面那个(应该是6脚,单进双出)一定电压,7脚就输出高电平,那双二极管左侧的信号就维持为高电平,双二极管截止,如果PU1B的下面那个脚电压高于5脚,7脚就输出低电平(相当于接到地),此时双二极管导通,拉低其左侧的两个信号。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楼上讲的很明白,谢谢大家了,至于把帖子改成已解决在那该谢谢。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很正常的二极管使用。正如你说的是利用二极管单向导通的原理。如果393的7脚输出低电平,就会把ACON及MAINPWON这两个信号拉低,这样就切断的保隔电路

网友:
这个是仁宝的点火电路 这个二极管是相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