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流偏大

楼主(2010-12-05):
待机正常,能充电,能放电。就是充电电流上到2A多,好板是1A多。
充电IC是 MAX8724E(对地阻值全部正常)
没思路
各位大哥们还有修到过种问题的,主要检测什么信号?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正常充电、、充电2A不算大

网友:
待机充电2A多的话、、查下充电电流控制脚、、、你不是有好板吗、、对比电压

网友:
查下充电芯片

网友:
能充电的话。这个2A正常。可以不管他。有些机器充电时候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
干嘛非要整到2A以下呢?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不影响使用就行了嘛

网友:
呃~~~~我也想不管他啊!不过有个MOS管充电很烫,量电压、阻值正常。MOS管换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