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600GT 花屏 帮看下测试结果

楼主(2010-12-05):
本来是游戏才花屏 ,换N多驱动也不行,就上BGA加焊GPU和显存了 ,完了一试,花的更重了 ,用MATS测试结果有些乱
大家帮看看。

参数是 256M 256BIT
                           M2      M3    M4      M5
                     M1                                         M8
                                          GPU                  M6
                                                                  M7

网友:
不会吧 4个显存全报错,是不是GPU的问题啊?

网友:
老大,你来回答的 你却来提问我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个软件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重做GPU

网友:
GPU 重植了一遍,还是一样  是不是显存全坏了  是三星 649的颗粒

网友:
把显存跟GPU换了就好了 ,本来你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的,是你自己造成的,悲剧吧你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