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ACER ZG5 奇怪故障 (已修复)

楼主(2010-12-05):
   今天修了一台ACER ZG5 小本,是进水机,刚拿来时不开机。拆开后发现EC(WPCE775L)附近进水,所幸不是很严重,用洗板水清洗后试机能点亮,装好后开机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试键盘时发现一个键一个键的按没问题,但是只要任意两个键一块按就会黑屏,以为是键盘坏了,因为进水机键盘很容易坏,谁知换了一片全新的键盘还是一样的问题,只要任意两个键一块按就会黑屏,此时指示灯亮,风扇也转,屏幕是黑的,外接显示器也是黑的。用外接USB键盘一切正常,很明显主板还有问题,于是再次拆开,用放大镜仔细找看是否有腐蚀断线的地方,结果一无所获。维修陷入困境。
  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肯定跟KBC电路有关系,于是从基地找来图纸,从图纸上可以看到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H0AO[B`0NDDFXZO3$9~8SV7.jpg
键盘接口引线直接进入EC,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BHC0$@J_G{$57$N3O%T1(8.jpg
引线上有10K上拉排阻接到+3VSUS,如下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C181DIP9M)$BI_`W`~0X{HO.jpg 实测RN8 5脚 10脚只有1.9伏,看来故障就在这里,因为键盘引线上拉电压不足导致黑屏,顺着图纸找+3VSUS来源,发现是通过PQ19转换过来的,如下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FZ4]1M)0ZV6B{@K]MDEUR3O.jpg
实测PQ19 3脚是3.3V 2脚是0V 1脚是 1.9V ,说明SUSD信号没有送到,而SUSD信号是PQ15发出来的,如下图: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MH7~}VO02[)MS63BGE2.jpg
在主板上找到PQ15,发现PQ15 3脚接的1M电阻一头轻微发黑,拆来来后发现一个引脚已经被腐蚀断了,主板上的焊盘也有腐蚀的痕迹,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把焊盘清理干净,找一个1M的电阻装上,开机测SUSD信号已恢复正常中,+3VSUS也恢复正常,接上键盘试机一切OK,此机至此完全修复。

网友:
我晕,有的图片没上传上去。

网友:
感觉你们修都那么简单,笔记本我什么就是修不好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呀,不过思路还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