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55一体机报52 SCANNER ERROR(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05):
今天收到客户HP3055一体机一台,报52 scanner error,根据以前HP一体机的维修经验,可能是扫描组件的问题,拆机换扫描头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想有可能是扫描头扁线的问题,用万用表测扁线两头都是导通的,想这就怪了,突然想到原来有修过一台HP1008的打印机,好象是报扫描头错误,当时是激光器的问题,于是就换一个激光器上去,问题解决。所以说HP激光一体机报52 scanner error错误不一定是扫描组件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激光器的问题,只是扫描组件的故障率更高些。

网友(2014-04-17):
HP2055报52 scanner error是什么问题尼,更换激光器一样报这错,头大

网友:
我这有一台M1005 报scanner error 20 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