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70 短路求救。

楼主(2010-12-05):
此机进水 烧了ISL 6227CAZ和PC卡芯片 更换后触发电流跑到0.99(没有诊断卡)不亮。之后测出北桥(LE88CLPM)上有三个电容短路(图上标示)拆下北桥后北桥不短路了说明是板上短路,换了新北桥上去还是那三个电容短路。之后拆南桥,拆显卡还是北桥短路。板上大大小小的电容和管子都被我量了个遍了都找不到是哪里短路。通电也摸不到异常发烫的地方。之后用可调电源接到桥上的电容去烧,也没有烧开也无发烫。现在怀疑是不是板层中间短路了。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知道那三个电容连到哪里的师傅帮帮忙分析下 到底是哪里短路。谢谢!

网友:
测一下板有所有的电感对地阻值,不能为0,如果有短路的把跟它相关的MOS管都换掉。

网友:
电感和大电容是相连的电容都被我测光了电感怎么可能会没侧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你白忙活了。965  960的芯片装在主板上BGA上面是有几个是短路的。正常的。

网友(点评):
完全正确

网友:
965的北桥本来就有三个电阻为0,这是正常的

网友:
96以后的都会有短路的     甚至包括CPU     比如说台式机上的华硕的下关不上电都是通的  那你还能慢慢换吗

网友:
楼主不会吧,这个应该正常吧,有多少阻值咧,你开机北桥不是很热就不会的,就估计没有短路啊,所以,你可以换个思路找找别的地方,

网友:
这是正常的,不要乱烧。查查其他地方看看!

网友:
到了这电流了,就要查复位,时钟了,不过楼主所有的BGA都动过了,不知是否还有机会

网友:
965的北桥就是有几个短路的,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你量下每组供电都有没有输出,还有进水你也要看下有没有断线的可能啊

网友:
呵呵   965 就是 有几个短路的!  我曾经也是不知道  把桥给干下来了!  和

网友:
kan   dian liu  gu ji shi bu xian shi jia ren yi xia xian ka hui OK

网友:
我也干过这事,也曾以为是短路。

网友:
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

网友:
正常,一般北桥不容易坏的.进水的主要检查有没有短路的放

网友:
太厉害了,动不动就上BGA了
965以上的北桥就是有两三个电容呈短路状态的

网友:
楼主 你走弯路了 为什么不测试一个正常的好北桥那几个电阻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
965nb都是有几个短路的,很正常

网友:
现在不查短路了。查了别的也查不出说明来哎。

网友:
这款机子的北桥应该是LE82PM965吧?它身上的3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
上个测试卡,看有没有开始跑码
或者用波波测一下CPURST#
别急,慢慢查,一步一步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