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550s 好麻烦···

楼主(2010-12-05):
  本人昨天接了个神舟天运q550s笔记本,先拿的时候本人一看感觉中了病毒,之后开始杀毒。然后别人说什么QQ不能登,我在去弄QQ,结果QQ真的不能登。然后我在网上下了最新正式版的,但是加压不出来。我就到了百度上去找了些答案。结果可以安装上去了,还是不能登。
   结果我就把系统重装了,机子硬盘是80GSATA的。 本身的 c盘是nfs 格式 我结果改成FAT32。我用GHOST版本装,在解压驱动是提示什么文件损坏之类。装完后,进桌面没有驱动,提示重启,重启了之后再也进不了系统了,反复的蓝屏重启。
  我最后想到可能是我把那个C盘格式改了吧! 我把格式改了回来,系统装进去了,就是声卡驱动没有,我就用了驱动精灵去了。连上网后,还是扣扣还是不能解压。我还是按照我在百度上找的方法解决了。解压的问题。可以登QQ了。我进了QQ农场,进去后不久就自动退出(打别的网页是好的)。我当时就注意。
  到了今天早上起来我看稳不稳定,结果扣扣有不能登了,提示错误报告,反复出现。看到网上说换版本,我换了很多版本还是不行。
                  请问这个问题有高手遇到过吗?怎么解决啊 !

网友:
查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网友(点评):
硬盘用MHDD扫描的一个坏道都没有!

网友:
你能不能换个硬盘排除下是不是有病毒在作怪
装系统都困难排除下硬件吧

网友(点评):
像我们这小店那里去找这些高级的东东哦! 但是我估计是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有隐藏分区?是否系统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网络不稳定呀,最好重装过其它版本的糸统看看

网友:
内存测过了吗

网友(点评):
我这里没有多内存条试!但是蛮像是内存的问题。老是报错!

网友:
可能有病毒不可能这么离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朋友碰到过通类型的情况,说是内存问题

网友:
可以装个完整版系统,再杀毒试下!

网友(2011-04-01):
系统问题啊。。彻底解决问题。。分区。。装系统。。

网友:
BIOS 还下原,硬盘设置那里看下。MHDD检查硬盘有坏道没。排除硬件有问题。用纯净盘删除C盘,然后重建分区FAT32就行。复制文件那里好像按F3退出关盘,最后PE装GHOST系统。实在不行直接W7或XP纯净版。      新手上路,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还是病毒做怪。楼主把电池取下,在把内存取下,主板在放下电,肯定能行。。和我以前遇到的问题一样//系统在装都没用/

网友:
和分区没有关系的。重新分区,换张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和分区格式没有关系的。重新分区,换张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硬件问题呀。

网友(2012-05-20):
哥,你换一个内存试试,把日期设一下吧

网友(2014-11-13):
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遇见过几次这样的事了!安装版就没事 GHOST版就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