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bius不显示

楼主(2010-12-05):
一台机器拿来一看,不显示电流正常。外接有显示。心想应该是主板问题多。开始拆机。拆玩在上电,有点显示,暗屏。我晕。心想是灯管还是高压。发现高压电压不对  马上改高压。还是没显示。查主板,F3挂了,换一个上去。高压电压有了。屏OK。

网友:
这个就要先挂灯管看,在量一下电压,电压不对就是主板。一般高压坏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是简略的。它暗屏根本看不见。有先灯管OK也是会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