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15gv-b挡logo

楼主(2010-12-05):
联想915gv-b挡logo,网卡,串口管理芯片都换掉了,bios也是在基地上下的,可就是不行,求思路?

网友:
看看摁 TAB 能不能跳过LOGO  看看PS2 接口电路   烤南桥  ╮(╯▽╰)╭

网友:
加焊南桥或换南桥

网友:
外设拆完,硬盘光驱损坏都会引起LOGO死机,然后考虑下南桥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裸板点的啊,按TAB也不过啊!

网友:
是死机还是自检不过?什么牌子的板子?

网友:
能准确的告诉我POST代码吗?

网友:
BIOS    内存供电  南桥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啊 ?

网友:
既然外设材料都取下问题还不能解决问题,楼主可以先测试USB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建议重做下南桥BGA一般问题立马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的问题。先确定一下外设。最小化点一下机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