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因剪切中途断电,开机文件丢失了,高手进来急!!!

楼主(2010-12-05):
          中午去吃饭,走的时候把一些公司用的资料剪切然后复制到另一个移动硬盘里面,回来的时候,因为电压负荷太大跳闸了,结果一开机,数据全部丢失,我用了不少的数据恢复了,都没有搜索出来忘 大师级别的人出来 帮助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下次记得用复制的安全得多,复制完成后再把原来的删除就行了,现在数据没有了,应该不好恢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知道错了,问题是得把问题解决啊@ 帮帮忙!

网友:
如果搞不出来就拿去找专业数据恢复的做吧,自己越搞越麻烦,说不定最好别人也弄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边一小县城哪来的什么专业的,都是2把刀,我这点菜鸟技术还算不错的了···你能不能帮我找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众化的恢复软件都用过了 能行的话就不求助了!剪切的跟其他的不一样,格式,删除,丢失都可以找到,一剪切全OVER!

网友:
剪切的后果---想恢复难

网友:
很难修复的应为是剪切的不好恢复。我我上次也是恢复出来的只有碎片。。没什么办发了。。。

网友:
          杂门维客能出点高手帮下小弟吗???

网友:
你是什么地方的???剪切的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楼主以前没吃过ctrl-x的亏吧,呵呵。看来平时吃点小亏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吃点亏长点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