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老是接到被虚改的硬盘!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0-12-05):
近几天老是接到被虚改的硬盘!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是怎么改的,通过什么软件!有哪位前辈可以分享一下,破解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就是把几个G的改成几百G的我也遇到过,做个系统还是那么大,只有在DOS下分区才能看出是假的

网友:
是的!就是这种现象1

网友:
怎么改的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 我见过有人用IMB X24 改的  T9900 4G 1T 1G显存 呵呵

网友:
以前记得有这样的软件,好像是利用磁盘压缩吧,记不清,哪天找找资料,在来告诉大家

网友:
见过。。 倒是那种骗子改得 没见过。。嘿嘿。。。 见过的都是那种分区表或者固件坏的。。 在bios里也显示错误容量的现象

网友:
今天又见一个客户6G的被改成200G!真晕啊

网友:
是不是固件里面改的

网友:
不但改硬盘,内存大小也被改,重做分区,装系统可恢复本来面目,骗子可恶我等须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硬盘, easy

网友:
快过年了,啥人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于解决问题,找到一块屏板换了,问题解决,也就是说是屏的问题,而且是屏的电路板的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
该硬盘容量的大小,用PC3000就可轻松搞定

网友:
是啊,现在好多拿P三的机子改了后,骗人的!大家做系统都要小心,不然白干!

网友:
那些骗子装的新箱子烂电脑到一写酒店门口摆卖,478的赛扬,SD的内存,改成什么CORE2 笔记本的T系列CPU,主频2.66也和改的CPU型号不匹配,2G内存,真烂.

网友:
现在这东西很多。。在电子城车站旁  问人家要不要笔记本的。。都是有这样改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
都是利益驱使

网友(2011-01-05):
还是楼上那个仁兄说得对,利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