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通病。

楼主(2010-12-05):
富士通 电流上到0。43,马上查南桥。发现3个电容阻直只有10。正常应该500多,马上换桥。上电,OK。通病大多是桥。谁有通病的可以发下。
通病

网友:
把型号标出来 吧

网友:
你发了几个贴都是这风格。

网友:
型号是FMA—830lNA/L

网友: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南桥上还有电容

网友:
DBM的,是边上的电容。还有一般短路是他南桥最左边的几个电容。

网友:
最好是有图!你说边上的,那么多电容哪知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