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p指纹驱动如何安装

楼主(2010-12-05):
HP 6910P安装了很多遍官网驱动都不行
指纹

网友:
你的硬件有问题吗,线搞好没有咧,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看到咧,

网友:
能认到再装驱动

网友:
呵呵,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缺少一个微软的系统组件

网友:
一般的指纹驱动装上了 还得装一个指纹软件 才可以呢

网友:
你们说的太过简单呀,如这样那我度可以不用修了。OK